一体机LED屏幕改升压条电压问题

楼主(2016-07-17):
接到一台ACER的一体机,开机不定时黑屏,测的电压为27V显示正常,电压19V时黑屏,刚刚试着改一个通用的升压条,测试输出电压为68V,就不敢接上去试了,有改给的兄弟没?
楼下 鹤山新时空 说的没错,接上去后会自动调节电压,测试为25V,一体机修复完成,下次碰到的兄弟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通用升压条空载时68V正常的。接上去后会自动调节电压。

网友B:
我都是网上买原装的,不要改。

网友C:
我一般是用多接口那种通用高压板改

网友D:
升压板是恒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用升压条空载时68V正常的。接上去后会自动调节电压。

一体机原来里面空载也是27V,没有试过,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网上买原装的,不要改。

主要是这款客户想出钱都买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是用多接口那种通用高压板改

我现在就是用的这种多接口的,现在问题是输出电压高了很多,不敢接上去试,原来的是27V,这种通用的68V

网友E:
你试着找电路资料改反馈取样电路 把电压调低点 不然会烧LED  我被烧过一次 后来只能LED灯条和升压板一套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试着找电路资料改反馈取样电路 把电压调低点 不然会烧LED  我被烧过一次 后来只能LED灯条和升压板一套改

好的,谢谢反应

网友:
直接买个原装的吧,也不贵。

网友:
灯珠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用升压条空载时68V正常的。接上去后会自动调节电压。

谢谢,成功修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升压板是恒流的

是的,谢谢,修复成功

网友:
你能把改电路的步骤说详细点吗,还有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