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分辨率灰色不能调整

楼主(2016-07-17):
  接一条优派的19显示器,分辨率固定在640*480,为灰色不能调整。换了几台主机,数据线也换了几根,还是一样,可以确定是显示器本身问题,如下图

这种是驱动板故障还是程序故障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A:
对,写个程序试试

网友:
刷了程序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写个程序试试

程序已经刷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B:
程序刷个  24C08清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程序刷个  24C08清空

程序刷了,但24CO8没清空,我现在清空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程序刷了,但24CO8没清空,我现在清空看看

有的特殊故障一般都是24c08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的特殊故障一般都是24c08的问题

恩,谢谢,清空24C02就好了,程序都不用刷

网友:
程序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特殊的问题就得先刷程序解决

网友C:
不管程序的事,清空24C02就好了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谢谢,清空24C02就好了,程序都不用刷

不用谢,一般这种需要多想想其他的哈哈,修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管程序的事,清空24C02就好了

小白问个问题,怎么清空的?

网友:
换块驱动板

网友:
24芯片里面的设置出错了

网友D:
个人觉得 刷个程序试试不行的话 就清空24c02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 刷个程序试试不行的话 就清空24c02

怎么清空?是在编程器上操作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怎么清空?是在编程器上操作吗?

是的 也可以换其他的24芯片

网友:
原来是要清空24C。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也可以换其他的24芯片
哦,知道了,谢谢

网友:
三星的940显示器,也有这个毛病,表现为颜色不正常,清空用户存储器就好。

网友:
直接拆掉行吗?

网友:
可以找个程序刷一下试试,正常分辨率不可能这么低吧

网友:
程序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