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手机有后置摄像头显示 ,切换前置卡摄像

楼主(2016-07-17):
苹果6手机 后置摄像头显示正常,切换前置就卡住黑屏,并不是手机黑屏,是摄像机软件,双击HOME,可以退出相机软件,重新打开还是黑屏,按右上角切换前置后置摄像头的图标,在退出重新进,后置摄像头正常显示,以为是前置摄像头问题,重新插拔排线,有时显示正常,有时不正常,换上新的前置摄像头,换好后前置能显示,不能切换后置。是哪里问题,别的一切正常。

网友:
换闪光灯。。。芯片

网友:
查询2.85肯定会好的

网友:
摄像头座子也要查看有没有虚焊

网友:
有的6不能拍照 有没有大神帮修下  能成像  能聚焦 就是拍了不保存  录像没问题 全景拍照也没问题 换过摄像头 问题没解决  还有就是闪光灯不亮

网友:
闪光灯芯片容易坏

网友:
有可能刷下机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 如果能抓到一个前后置camera  可排除U2301,建议把问题点放在J2321接口上再考虑U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