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2J BIOS板号:K52JR REV2.0 内存卡贴K52JR解决进系统完美掉电

楼主(2016-07-17):
华硕A52J BIOS板号:K52JR REV2.0 内存卡贴K52JR  完美解决进系统掉电和电流1.2A左右不亮问题

机器原故障开机电流上到1.2A~1.3A不亮,短按开机键无法关机,内存应该都没有过

在论坛里找到BIOS刷上,可以开机,但进系统或PE就掉电。刷了数个BIOS要么电流上到1.5A左右不亮,要么亮机进系统就掉电。

翻论坛,有机友说是EC下面103排阻问题,把两个103和一个104排阻更换无果。期间检查过很多地方,就不说了。

期间在淘宝花了10元买了个说是原厂BIOS都无果,还是进系统掉电。(所以对华硕机器,淘宝上花钱买的也不一定实用)

最后,在论坛里找了个BIOS刷上,完美解决……

希望同行再遇此故障不要走弯路,不要大动显卡或南桥及EC等,不用想,就是BIOS问题。

华硕机型BIOS真是乱,我机器:
D壳:A52J
板号:K52JR REV:2.0
内存卡槽贴纸:K52JR
显存:8颗
CPU:I3 350

华硕A52J 板号:K52JR REV2.0 内存卡贴K52JR解决进系统完美掉电.rar

网友:
完美良机  这个是可以用的

网友:
这个我正想试下,谢谢分享

网友A:
这个BIOS必须加分 说的很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必须加分 说的很仔细

谢谢!资源共享,遇问题都少走弯路搞定收米,少售后!

网友:
下来试下,有一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谢谢  楼主正需要呢

网友:
怎么下载不下来呢

网友:
下载来试试看

网友(2016-10-06):
我也遇到一个,下载下来试一下。温度并不高就掉电了,然后开机开不起来,过一会就能开了,反复如此。

网友(2016-11-22):
机器是亮了,奇怪的是鲁大师测试CPU温度是96度不动,内核温度却是40多度,以为CPU坏了,换了一样,考虑一下应该是BIOS程序写成这样,然风扇持续高速转,这样不会关机

网友:
我的进PE不掉电,进系统桌面几秒就掉了,有时候正常,不知道什么问题,温度也不高,PE一直不掉

网友(2017-07-26):
4显存版本的不用试了,刷了不显示的

网友(2017-08-26):
谢谢了。我的有是电流跑到1.3左右不显示。刷了楼主的BIOS好了

网友:
楼主谢谢了,楼主我刷了一个就好了谢了,

网友:
不用谢哦,大家都能挣到钱就可以了

网友(2019-03-31):
thank you very much bios good work

网友(2020-09-05):
可以使用 但是进系统风扇狂转

网友(2021-01-06):
感谢楼主,只是机器点不亮,刷BIOS有难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