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pd E450c.版号AIEI NM-A211 1.0 BIOS

楼主(2016-07-17):
联想 Thinkpd e450c.版号AIEI NM-A211 1.0 亲自测试好用分享大家

联想 ThinkpdE450c- aive1 nm-a211 rev1.0.zip

网友:
完美良机  这个是可以用的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
现在都不知道下哪个了

网友:
最好标上显卡型号和显存

网友(2016-08-30):
引用 网友A:
不错,遇到一个开机掉电的  刷下试试

你的对俄了没?

网友:
可以用吗?谢谢?

网友:
正好需要 下来试试

网友:
我的开机跑0.5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我的是裸板测试 把BIOS电池拔了后自动加电  但是不到0.58左右就掉下来 然后就不上电了  测有3V5V 有公共点  每次都是  问一下 这也是BIOS问题么

网友(2016-10-24):
不知道可不可以试试看

网友:
这个会不会开机慢的啊,下了几次都不行的

网友:
正需要,楼主是什么显卡的,我的开机直接进入bios,下个来试试

网友:
分不够,先下来看看。本机是拔主板电池可以亮,电池上上不开机

网友:
掉电,先刷了试试

网友(2016-12-24):
我来试试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