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F2A55M-DS2插上电源自动上电,不开机。

楼主(2016-07-17):
      手上有一块GA-F2A55M-DS2的主板插上电源自动上电但不开机。用万用表量了一下PW的电压只有0.69V这个明显不对,因为没有图纸所以想先打算换个IO,但仔细想一下GA的IO不那么容易坏,那就先量一下吧PW的旁边有个6脚的小IC量了一下有2个脚和PW是通的。那就先换个这个吧找来一个H61的料板换了上去。OK插上电源不再自动上电,PW的电压也变成了5V.触发正常通电开机。希望兄弟们再碰到这个故障就直接换这个,不用走弯路。请兄弟们给点分吧。

网友A:
这个原件 拆掉不装好像也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原件 拆掉不装好像也可以的

感谢兄弟,我没有拆了试直接换了一个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兄弟,我没有拆了试直接换了一个上去。

我一般很懒的呵呵

网友C:
技嘉这个板论坛上没有图吗

网友:
这个遇到一个技嘉h61也是拆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这个板论坛上没有图吗

没有啊。找了好长时间。

网友:
学习了,原来这里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这个6脚芯片坏其实就是内部稳压二极管击穿

网友:
防静电,不装也可以,楼主白检了

网友:
懶懶的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兄弟,我没有拆了试直接换了一个上去。

应该是ESD 防静电的吧

网友:
不装可以吗,下次遇到了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吧经验分享给大家

网友:
和USB口上的小六角芯片一样,直接拆掉不装就可以了!这种东西真肯坏

网友:
好经验。技嘉板不好修

网友(2016-10-23):
我的 拆了 不装 不行啊

网友(2020-10-30):
实测,拆下不装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