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七彩虹G41 D3 series 2.5主板的图纸

楼主(2016-07-17):
求七彩虹G41 D3 series 2.5主板的图纸!  有图纸的请发一个,谢谢!   一块七彩虹主板的ATX电源接口3.3V对地阻值为7.5欧,是否短路了?  南桥电源3v ic的输出脚对地电阻值为0欧,  ic好热,是否南桥坏了?   没有图纸难修啊!!求图纸!!

网友A:
七彩虹的图纸,指定找不到,,还没见过这个牌子的图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七彩虹的图纸,指定找不到,,还没见过这个牌子的图呢

哦! 谢谢你了!    没图难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 谢谢你了!    没图难搞!!!

就按无图来修吧,自己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按无图来修吧,自己跑线,,,

刚看了这里这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67711-1-1.html  跟这帖差不多一样的,可能南桥坏了, 没有修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