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70 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6-07-17):
型号:三星Q470
故障:无待机
板号:BA41-01935A NY
用了几年的【迅维】都是以游客身份的!今天注册了个号顺便发个帖!
维修过程:客户送修机子不开机,上电看是无待机,拆机看了下主板无烧坏,无进液,无修就叫客户先走等通知。手上刚好没什么事就修上了。仔细观看了下主板有点想骂人,主板上无任何标识图1. 上电测3V 5V电压未出,查条件无主供电,继续查找测量到图2 图3 (为了方便维修自己给这个脚位命了下1脚2脚3脚)问题找到,测KJJ哪个管子1脚19V 2脚1.5V(不正常,原因之前测得待机主供电由此发出)3脚19V,1脚19V由公共点来的。把电压调到最低慢慢往上加看电流有变化没,当加到15V的时候待机既然出来了,正常开机,正常使用没问题,继续往上加电压,过了17V后无待机了。再次降到15V待机正常,用15V的电压测量KJJ 1脚15V 2脚15V 3脚14.7V。到此此故障应该是上拉或者下拉电压没出,KJJ的2脚经过3颗电阻相连在BQ735上,再次把电压调到19V测量2脚才有1.5,故障锁定BQ735,料板上拆了个BQ735换下测试待机正常。开机测试正常,拷机测试3小时没问题。本来还有图片上传的,新注册的号上传图片有限制。专业知识没学好,高手可以分享下你们的见解供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维修内容呢?

网友A:
维修的呢?你让我们看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的呢?你让我们看啥?

来了  刚刚回车键和ctrl一起点了 直接成发帖了

网友:
来了  刚刚回车键和ctrl一起点了 直接成发帖了

网友:
充电芯片坏了导致没过保护隔离

网友:
应该有标识吧

网友:
对于我们小白很管用,学习了

网友B:
BQ735是待机芯片还是充电芯片,没怎么看明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BQ735是待机芯片还是充电芯片,没怎么看明白意思。

哪有BQ735的待机芯片 大哥  充电芯片

网友C:
现在注册不是要邀请码么

网友:
还没遇到 收藏了

网友:
又是BQ的充电芯片,坏了好多的

网友:
已经很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注册不是要邀请码么

要啊  200分 或者100元

网友:
我有个不认电池的板子,还没有修好

网友:
还是芯片坏了吧····

网友:
BQ735坏的老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