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电流0.03

楼主(2016-07-17):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g480  加上电源 知识电流0.03烧一会有0.04 一直就不变  拆机测公共点没19v  头痛公共点没电呀 保护隔离没过  测充电芯片供电电阻一端有19v 另一端只有2.7v 换bq727 故障依旧  晕了  插着电源有事离开一会 回来接着测 手无意碰到电阻100 有些热  原来是和电阻连接的电容漏电 去掉正常电容测不出来是坏的摘掉才知道

网友:
没有打阻值吗?   那不一下就找到了

网友:
我拿到板子先是打阻值 然后通电 的

网友:
打阻 应该不会啊!!!

网友:
公共点短路了  阻值肯定有问题的

网友:
烧不出来吗 打值应该 能看的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