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神舟K560CPU供电短路,四代CPU,能用三代U代替吗?

楼主(2016-07-17):
桥是SR17E.谁知道能不能代替????

网友:
三代肯定不能用在4代上!

网友:
肯定不行

网友:
4代是1.8V的供电肯定不行

网友:
放都放不了吧

网友:
没试过,你试一下看看

网友:
针脚都不一样,用不了的

网友:
都不能插上去怎么能用

网友:
座子都不一样好吗

网友:
不能  三代是989针的  四代是948针的

网友:
不能把,楼主试一试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针脚都不一样。

网友:
肯定不行阵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