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Wan口无连接的终极解决方法

楼主(2016-07-17):
Wan无连接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及解决办法:1、线路没有接正确!
这是最应该批评的疏忽大意!有时候路由器这边Wan口倒是插上网线了,但是却没有连接到Modem上,LAN接入的没有连接到墙壁上的模块中。

2、网线连通性故障,主要是网线质量差,或者线序都不正确。
对于Modem接入的路由器 ,通常Modem距离路由器都不远,只要线序没有问题,就算是很差的网线都可以正常连接 。对于LAN接入的宽带则要注意,如果楼道交换机到路由器之间距离比较远,网线质量必须过关,否则会因为线路质量差无法连通!这里网线不仅是网线本身,还包括水晶头、进户弱电箱、墙壁上面板、模块等一系列环节,其中任意一个环节不稳定都有可能导致WAN口无法连接!因此对于LAN接入的宽带路由器WAN口无连接的,必须慢慢一个一个环节检查。

3、速率不匹配。

这个主要是对于LAN接入的方式的宽带。部分ISP偷工减料,楼道交换机到桌面被限制在10M的速率上,不能达到100M的标准。而目前大多数普通路由器都不支持10M的连接速率,因此会因为速率不匹配导致WAN无法连接!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找市面上小部分支持10M WAN口连接的路由器测试就清楚了。

4、Modem不稳定

这个情况很少遇到,但是一旦遇到则很难正确判断.故障表现如下:

Modem单独连接电脑可以正常拨号上网,Ping值正常,连接路由器,路由器WAN口显示无 连接,更换各个品牌路由器均无效果。因为单独连接电脑可以正常上网,则往往忽略 Modem的问题。实际上,这个情况Modem往往存在内部元件损坏的故障,主要是供电电容爆浆,导致供电不稳定,从而路由器连接失败!更换Modem解决故障!

5、ISP限制端口连接数

曾经遇到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客户家跑了几次,更换了几个路由器,均显示Wan口无连接,只有发送没有接受。原因是ISP限制客户线路只能连接一台终端,因此一旦接上路由器就出现故障。解决办法:投诉工信部,或者威胁拆机,不再使用他们的宽带。遇到这样的问题很难处理,要知道,这里是天朝!

6、线序不对

这条与上边第二条的线序不对有明显区别,那是因为疏忽大意导致的线序故障,而此条则是线路维护员故意这样搞的。极少数ISP的维护员故意将楼道交换机出来的网线线序按照他自己规定的做,这样不能工作在100M下,但可以工作在10M下,问题出来了!外边自己买的路由器因为此问题导致WAN口无连接,然后给维护员电话,维护员说只要电脑能联网就与他们无关。

实际情况是,他们维护员自己带路由器去客户处安装,安装之前首先在交换机处按照正确的线序做好接头,然后在客户家重做水晶头,当然也是按照正确的做法,然后安装路由器,收取顾客高价,并将原有的技术员贬损一番。此故障我遇到过两次,非常麻烦。

网友(2016-10-25):
有用,经测。

网友:
啊!哥不怕流氓,就怕流氓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