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6-07-17):
映泰TA970放电可以开机,装上电池就不过内存,COMS电路我也修过,不知道有没有修到过的大神
电池

网友:
估计是桥的肯学比较大,压住试试

网友:
加热桥试试

网友:
桥或者晶振吧RTC电路确定没问题?

网友:
上BGA试试我以前惹到过上BGA好了

网友:
RTC电路的信号你全修了吗 RTC复位查了吗 都 正常的话 就可能是桥了

网友:
个人觉得桥问题大点

网友:
BIOS先刷个

网友:
应该换晶震试试。。。

网友:
应该换晶震试试看。。。

网友:
我觉得是晶震坏了也会有这样问题、、、、

网友:
南桥坏了也会有这样问题。。。。。。。。

网友:
刷个BIOS看看,不行的话就是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