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帮我看看开机7号脚是多少伏?

楼主(2016-07-17):
帮我看看开机7号脚是多少伏?

网友:
应该是3.3v~

网友A:
从电路就看出来了,3.3V

网友:
我感觉也是,但是没有!
R73也没有问题,哪电压跑哪里去了?

网友:
电压就是3.3V吧,有一个上拉

网友:
3.3V上拉   没有就有问题呗    差点路修哦

网友:
3.3v 无误,,,,,,,,

网友:
没有电压是不是电容器C110漏电

网友:
上面下来的就是3.3v

网友:
电阻没接地,就是3.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电路就看出来了,3.3V

r73一头是3.3,另一头只有0.6,但电阻是好的
应该是哪里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73一头是3.3,另一头只有0.6,但电阻是好的
应该是哪里问题?

按键及对地电容可能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键及对地电容可能有问题。。。。。。。。。

按键没接,电容接地正常,测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键没接,电容接地正常,测过了……

那MCU或程序也要查。、、、、、、、

网友:
3.3v 图上就表明了

网友:
看上拉电阻是3.3V的。

网友:
拔掉按键接收板还是0.6,就是芯片坏鸟。

网友:
3.3V,有上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