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花屏,各位师傅指点一二

楼主(2016-07-17):
[ 接VGA直接花屏,不接VGA黑屏!

网友:
屏线或屏挂了

网友:
谢谢你的建议,我刚刚把屏线拆出来用橡皮擦察了,好像不起作用,我现在怀疑屏线路有问题,但我没修过屏上的板

网友A:
看这种图像就烦了

网友B:
通用板点点就知道屏坏没坏 首先确定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种图像就烦了

你也遇见过吗

网友C:
看样子好像是主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用板点点就知道屏坏没坏 首先确定屏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好像是主控坏了

是屏上面那个板子上的芯片吗?

网友:
先用通用板试一下屏吧

网友:
看下屏上的VGH电压 有没有升起来

网友:
代换法,如果能排除驱动板 屏线 基本就是屏幕问题,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一般是屏挂了 检测逻辑板上面的 6大电压吧

网友:
这么新的显示器屏就坏了,建议通用板点屏看看。

网友:
驱动板程序不对

网友:
找售后或者送修吧

网友:
有时候程序挂了也会这样,换板试试吧

网友:
你修好了吗

网友:
这种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线插好了没得,或许屏已经坏了

网友:
手先用通用板试一下屏吧

网友:
屏坏了,还给客户了

网友:
屏坏了 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