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详细M5010独显改集显方法,附带修改位置图片

楼主(2016-07-17):
众所周知,DELL M5010这款机器,有独显和集显之分,不得不说的是 ,独显的主板就是个渣渣,0752001的北桥虽然爱坏,但是修复率超过95%(这里芯片指爆珠短路),返修虽然也多,但二修三修还是可以修复的,更换改良北桥用个两三年是完全可以的,但是独立显卡0729042就不行了,就算经验丰富的人去做这个显卡,成功率也只有可怜的10%不到,几乎是一加热就爆珠短路,更不要提重置显卡了,而且这个显卡我也相信很多人买到过翻新显卡,甚至假芯片,装上就不亮机,花屏的比比皆是,冤枉钱不少花,更可气的是,这个显卡一旦短路,直接性的开机掉电,不能恢复原故障,导致很多人不能交差,下面我把这个主板改集显的方法总结了一下,分享给大家,不要看需要改的地方很多,但是总体下来,我相信大多数人都能半小时内搞定,如果更换改良北桥,可以直接给客户报价换主板的价格,只要你芯片是改良,绝对用的住。(论坛上有不少改成功德案例,但都不是很详细,我相信,我这个应该比较详细了,有不足之处,还希望大家指出来)
我拿了两块以前换下来的坏主板,其中一块动过北桥和显卡,显存被拆掉两个,供电没动,少个独显的APL5930,让我以前拆了,另一块有时间再弄,北桥都被我拆了。

第一块主板,量了一下,显卡短路,开机掉电,先上BGA,把显卡干掉,顺便把另两颗显存取下来了,留一颗需要用到。然后上电,开机不显,电流没记录,北桥已经工作了,好了,下面就进入正题了,(显卡不短路的也可以不拆,断开独显供电即可)下面是对照图纸总结的需要改动的电路:

改的过程就不说了,无非就是这个拆了补到那里,我只是搬运工,哈哈。下面方便大家看,我把改好的部分用红色方框圈起来了,这些红框框里面都是要改动的。并且,下面还有两张图片是我专门找了一个成色非常好的独显主板拍了两个照片作为修改前和修改后的对比,这样大家就知道哪里该动,哪里不用动了。
显存直接从显卡显存拆一个就可以,一定要加,电容也最好都补个大差不差,否则很有可能会进系统花屏。

下面是对比照片

下面是亮机的和外显VGA

高清照片很有可能要到明天传上来了,或者需要的可以找我索要,我今天的附件大小已经到顶了。
希望这个帖子可以帮到更多的人,特别是修完显卡不开机的人,或者想以改集显报价换主板的人。希望大家机器多多,挣钱多多。

网友:
这个机器也遇到过很多  但是没遇到说显卡容易短路的

网友:
以前试过别人的方法没有成功,试试你的

网友A:
我遇到这个机器都怕了,手头还有台去年的机器在隔着呢、

网友:
好资料 等修到机器时试试 以前都没想到过可以改

网友:
先收藏了,下次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这个机器都怕了,手头还有台去年的机器在隔着呢、

可以改掉,快的话半个小时就搞定,都是拆东边补西边

网友:
谢谢分享,准备找时间弄来看下

网友:
谢谢分享
准备找时间改来看下

网友:
谢谢分享 我留个脚印 以后如果遇到的话来看帖子对着改 哈哈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2019-07-07):
改一下试试

网友:
这种换一块板也没多少钱吧,改集显性能差了

网友:
以前都没想到过可以改 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