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技嘉h61系列的详细时序啊

楼主(2016-07-17):
谁有技嘉h61系列的详细时序啊?这两天被技嘉h61转转停停 没CPU供电的搞死了 全是这玩意儿!修不好的一大堆!有没有大神总结的详细时序啊 或者是故障点总结之类的  头都大了

网友:
发现技嘉h61的故障率太高 返修率也高 通常返修都是另外一个故障   头痛头痛!!!

网友:
图纸里就有时序,,,

网友:
详细时序,论坛上可以找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看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9191-1-1.html

那个时序,有不足的地方,你去问问鑫诚那边新来的就懂了

网友C:
论坛有位网友原来绘制过一个,挺详细的

网友:
这个不好找

网友D:
你刷过程序吗   61板程序坏得挺多的  转转停停 没有CPU供电  都跟程序有关

网友:
ga h61 要么是cpu供电  要么是bios 要么是电路

网友:
BIOS坏的多,电路却上供电也有可能

网友:
技嘉的问题多啊,修的蛋疼

网友E:
技嘉没有CPU供电是最难修的  前提是有开启信号

网友:
论坛好像有,大概时序还是差不多吧,只是加了些供电

网友:
论坛就有啊,找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嘉没有CPU供电是最难修的  前提是有开启信号

一般开启都有 断开18脚电阻就出供电    查CPUpwrok时有时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时序,有不足的地方,你去问问鑫诚那边新来的就懂了

好的  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刷过程序吗   61板程序坏得挺多的  转转停停 没有CPU供电  都跟程序有关

之前刷bios能刷好几个  现在一个都耍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有位网友原来绘制过一个,挺详细的

那你找不找的到   发个链接来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之前刷bios能刷好几个  现在一个都耍不来

是不是bioa没刷对啊  板号 版本号都要一模一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bioa没刷对啊 板号 版本号都要一模一样的啊
这错还是不会犯得 修不好好多 好心塞

网友:
我擦,我也是,什么IO检测信号,什么VCCSA,什么BIOS都查过了,就是不出CPU供电,开启信号也有,电源芯片没有,就怕不是芯片问题,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