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星MS-7519上电自动触发 无复位 不跑马维修

楼主(2016-07-17):
接了个主板客户说通电自动开机 接手看了下主板是维星 心想这是维星主板的通病IO故障引起 然后报了个价给客户把板留下来修了   按照平时经验直接把IO换掉换拆下来重新加焊上去就OK了 一般我会选择拆下来重新加焊 不排除绿线被拉低 所以把IO拆下来后上电试下机 装好IO后故障排除....  但是检测卡没有复位 测试各个供电没有VTT供电CPU供电和桥供电 英特尔的时序是先有桥供电 直接查桥供电6103SB没有输出 直接换掉供电出来了复位也有了结果不跑马 我勒个去 这也太倒霉了 安下心来接着维修 先刷BIOS无果 无头绪了 想着想着.....突然想到师父曾经说过维星不跑马有个通病就是拆掉COM口 马上用风枪把它给吹下来上电试机跑马正常 此时心情你们懂的   小小经验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网友A:
拆外设可以正常复位  我没有试过一般都是PG信号搞好的

网友:
这板修得也是够揪心的了

网友:
看字好累 无图片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外设可以正常复位  我没有试过一般都是PG信号搞好的

是有复位不跑马拆外设

网友:
V星也要75232通病?复位灯也会闪吗?

网友:
com芯片可能坏了拉低了复位信号还是拉低了南桥什么信号呢

网友:
com空芯片坏了会不跑码

网友:
有图有字 才好搞吗

网友:
楼主配点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