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61mi

楼主(2016-07-17):
今天收到一块联想cih61mi v1.0的主板,通电一测发现cpu没有供电,内存供电和桥供电都正常。不知道怎么修了?有没有高手修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块

网友:
就按CPU没有供电修,,,,,,,

网友A:
查CPU的供电开启等信号啊,这个BIOS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查CPU条件 VCC PVCC BOST EN脚

网友:
看一下CPU供电的VCC和en正常不

网友:
查CPU电源管理芯片EN信号,如EN信号正常 换芯片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供电开启  BIOS

网友:
先修CPU供电

网友:
CPU供电没有 就查控制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按照时序来 不然不好修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CPU的供电开启等信号啊,这个BIOS比较容易出问题

我刷了好几个bios了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刷了好几个bios了都不行

那就按照条件来查啊,供电开启等都正常吗?

网友:
查芯片工作条件啊

网友:
我最近修养3个这个主板!一个USB 不能用!2个无CPU供电    其中一个刷BIOS好的  另外一个没好!前面电压都有课 CPU供电EN也有了  但是还需要VID  但是桥发不出CPUPG  !EC给桥的PG满足了  同时桥的电压  2个时钟都正常!桥也换了 就是修不出来!  另外这个图纸的上电时序是错的!

网友: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来修啊

网友:
首先查CPU芯片工作条件啊·一步一步来·

网友:
芯片条件肯定都满足了!就是不出CPUPG   主要先去查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