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3自动上电亮机掉电。

楼主(2016-07-17):
   DM3 自动上电亮屏掉点。是什么情况。有没有兄弟遇到过。

网友:
亮屏掉电 排查供电散热温控等

网友:
不是温度。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查温控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先把温控,供电是否正常先查了来

网友:
不是温控。 自动上电后。就关机。然后开关上是没有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