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97 LE R2.0 1.0版本的 不认SATA

楼主(2016-07-17):
主板不认硬盘
1.刷过官方BIOS
2.打了SATA接口上面的四个耦合电容利润 阻值没什么问题
3.换了时钟芯片还是一样
现在怀疑是不是桥的问题了
麻烦大神们 优秀过类似的 主板 分享一下维修经验和思路!
华硕

网友:
上次不是有个类似的好像是桥的硬盘模块供电的问题,要不就真的是桥了

网友:
感觉是桥问题可以换一下么

网友:
桥的SATA模块的供电查一下 如果没问题 就换一下看看吧

网友:
晶振换了试试

网友:
遇到一个865的也是不认,bios刷了,bios中也打开了,但ide用的好好 的,就是sata不认....

网友:
先加焊一下 估计可以

网友:
有个偏执电阻,看看对不对,对照图纸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