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书说要测量电源管理芯片PVCC/BST等脚的电压,但是芯片脚示意图没有啊

楼主(2016-07-17):
教程书说要测量电源管理芯片PVCC/BST等脚的电压,但是芯片脚示意图没有啊,没有这两个脚,发现迅维出的这本书很多都一笔带过,看的累啊,体谅一下菜鸟啊。

网友:
示意图可以参考图纸呢。图纸大把的!!

网友:
多找图纸看看吧

网友:
每个芯片都要有供电只是名称不一样,BST有的叫BOOT名字不一定是统的。

网友:
这个一般是肯定有的哈,只要是电源芯片VCC肯定是有的

网友:
书本的东西是死的,要理论结合实际。
每个芯片的定义都不一样,芯片的PDF里一般都会有详细的解释,看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A:
脚位肯定是有的 百分百有  只不过可能会换个名字   自学很累的  还是系统的学一下吧

网友:
自学的吧 很累的

网友:
芯片不同,名称也不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脚位肯定是有的 百分百有  只不过可能会换个名字   自学很累的  还是系统的学一下吧

是自学的啊,系统的学习去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自学的啊,系统的学习去哪里

系统就是到迅维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自学的啊,系统的学习去哪里

你身在迅维的论坛  还用我告诉你到哪里系统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