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D这个盘还有救么

楼主(2016-07-17):
开机检测非常慢,吱吱响。进到bios认不到盘。插着它用u盘进PE都进不了,会自己关机。
开始以为吱吱响是风扇。。。先谢过了。

网友:
有头坏了吧,检测一下看看

网友:
用它先练手吧。。。。。。。。。。

网友:
不要数据就没必要弄了。

网友:
修好最多250G

网友:
修现在是不值了

网友:
磁头坏了吧,应该可以报废了吧。

网友:
至少坏一个磁头

网友:
成本低,,没搞头

网友:
没有数据,无价值了。

网友:
先用MHDD扫描一下是不是有坏道

网友:
有头坏了吧,检测一下

网友:
思路很清晰   讲得也很详细

网友:
硬盘都出声音了,估计磁头有问题了

网友:
换一个新的吧

网友:
感觉是头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磁头坏了,没数据的话,修无意义。。

网友:
如果是自己换下来的盘,估计是磁头有问题或者固件去模块有问题等..别人修过的希望还是放弃吧,劳民伤财!

网友:
换个新的吧,修来无价值

网友:
直接丢弃吧

网友:
估计磁头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