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537 放无线网卡不亮 换也一样

楼主(2016-07-17):
dell 7537 方无线网卡不亮 刷过bios 换别的无线网卡也一样

网友:
查查接口电压  信号阻值

网友:
有没有开关    再装一下快捷键的驱动

网友A:
应该是pch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pch有问题了

三合一 的 大桥

网友:
改个usb的无线接收器进去 呵呵

网友:
换USB无线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