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9819电源板接地线屏闪求救

楼主(2016-07-17):
hkc s9819电源板接地线屏闪,断开正常显示灯管发烫,该从哪里盘查?

网友:
刚又检查了下,电源板地线跟驱动板公用,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网友:
没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电源板哪里的地线

网友:
电源板 输出部分的gnd 和驱动板上的gnd 本来就是通的

网友:
但愿是没有和电源板的热地连接一块就行。

网友:
哪里接的地线?

网友:
没明白什么意思 次级输出底线本来就是一起的

网友:
上传图片上的黄色地线只要碰到旁边驱动板下面的铁片灯管就闪烁不定,地线不接触铁片灯管正常常亮,长时间测试灯管发热正常;换过高压线圈,所有电容都换了,还有az7500bm芯片也换的试了都是同样的问题,灯管也是换新的。

网友:
有可能屏本省的问题

网友:
你去了接地线吧,,这干扰因素很多,,,,

网友:
黄色的地线理当接铁壳才对呀,估计是电源板EMI线路相连的陶瓷电容有损坏才导致您说的故障。

网友:
液晶都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灯管发热是灯管问题,和地线无关

网友:
直接剪掉算了

网友A:
现在是没接,可以正常显示,问题是这个问题比较怪,怎么会这样呢,会不会驱动板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没接,可以正常显示,问题是这个问题比较怪,怎么会这样呢,会不会驱动板还有问题

估计热地跟gnd通路了?不应该啊

网友:
像你说的根本没找到问题,还得从电源板接地为什么屏闪查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