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p5kpl-am se点位 bios第一脚只有1.1v

楼主(2016-07-17):
一块华硕主板 型号见上面 跑d3 spd scl sda都正常 bios刷过不行 偶然一量bios芯片第一脚只有1.1v 求大神指点第一脚是不是直通南桥的 第一脚的电压是怎么来的呢 有没有人有点位图呢 分享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机器论坛应该有点位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论坛应该有点位吧

求助版主大神 bios第一脚是不是由南桥给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助版主大神 bios第一脚是不是由南桥给的呢

一脚不是片选吗?

网友:
有时候卡代码也会导致1V的 你看看内存假负载正常不

网友:
是啊一脚就是CS  片选吧

网友:
下个点位图看下1脚电压哪来的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