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71212T 触发电流直接1.46

楼主(2016-07-17):
今早同行送修一台索尼的机器,接电流表触发直接1.46的电流,迅速拆机查看,发现主板背面EC引脚都腐蚀掉了, 把EC摘掉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已经断线了,飞线吧~~~ 飞好后装上EC,把周围发黑的电阻电容涂抹焊油点亮。装起来套上C壳,屏线开关电源线接好后,接起电流表电流刷刷刷的跳变,久违的LOGO图标出来了 板号图 维修总结:这种索尼的主板EC周围有点电阻离的很近,拖焊锡的时候要格外注意,不然一电烙铁很容易把电阻带下来的,呵呵。分不多了,还望大家伸出援助之手,加加分咯。

网友A:
学习了 索尼机子少了

网友:
好久没见过这种老机了

网友:
可以说是检到钱了

网友B:
腐蚀成这样,原芯片的引脚还没腐蚀掉呀

网友:
这种挺简单

网友:
mbx-224EC好像是BGA的

网友:
多些这种故障维修就好,让我们做维修的也轻松点挣钱,不要一修就是一大串故障。

网友:
224这板子好像维修量好大

网友:
这种主要细心点都能搞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索尼机子少了

是的,索尼的机器不多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腐蚀成这样,原芯片的引脚还没腐蚀掉呀

原EC引脚经过处理了,用手术刀轻轻的刮,刮亮,然后用焊锡把每个引脚都拖上焊锡,再焊上去。

网友:
故障明显,焊工OK   轻松收钱呀

网友:
捡钱,焊工可以

网友:
有事一个进水的机器啊

网友:
焊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