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41217T超薄I5独显不触发精修

楼主(2016-07-17):
今天下午18点左右接的机器,由于近大半年来店铺接了多家公司售后和电脑打印监控业务,太忙,导致300多台修好的电脑没时间上来分享,今天这台机器问题比较特殊,抽点时间写下具体维修细节:
  接电源电流0.01瞬间至0.06然后降到0.02,SONY机器基本是不会有这样的电流样本,华硕机器比较多见,初步判断故障是待机短路或者19.5V短路(这里重点讲明这个19.5V短路只判断为CPU供电电路这一块,具体为什么不多讲,修多了SONY机器就晓得了),待机芯片SN608098,SONY机器常见芯片,这个芯片质量很好,坏的少,客户描述上午都还在用,正常关机后出去有事,下午17点左右回家开机无反应了,然后丢到我这了,天气这么热,电脑电路烧坏也是常事,询问过是不是机子关机以后有没有经常不拔电源的习惯,果真拆中,客户说很少拔电源,就是懒,这几天家家开空调,电压不稳定很正常,加上电脑电源经常插在电脑上面,出故障几率提高不少,这里也重点说一下,接电源使用电脑平时是很少坏的,唯独接电源以后机器没开机工作时,家里电压不稳或者电源本身问题很容易烧待机电路。
  此机器是20点整刚刚忙完才开始修,22点45分时搞定,近3小时,不过还算对得起自己,维修价格是400,这里请大家不要说怎么收费这么贵,维修经验和报价技巧决定你每年能赚多少,利润多少不能光靠一些表面问题来否定价格,以前就发过一个帖子秀太机子报价350,也是短路问题,还是一句话:有时候一个你觉得不算小的问题你报100给修好了别人也不会感谢你而且还会跟你砍价,这个只能说你的店子或者你本身给客户的印象和感觉让客户得不到信任感,当然这些肯定和人品,店铺口碑紧紧相连。
  不饶圈子了,开始修,简单测了下公共点电压,正常,SN608098周围几个4.5-5V电压都有,这里明确了3.3V和5V没有短路,别问为什么,我不想多解释,修机子别过多去想题外话,换掉608098故障依旧,论坛上面没找到这个板子的电路图,如下:盲修,按照经验优先测一些电感旁边的电容,都正常,把CPU供电芯片,SN608098芯片,IO都拆了,再测板子电容,没发现什么问题,奇怪了,正常思路这个板子绝对是有电容短路了,这些年修这么多机子,对自己的思路那是绝对的肯定的,此CPU是板载的,所以平时测CPU周围的电容阻值10-17欧那都是正常的,再测CPU供电电路,测到CPU供电电感的高端管的D极对地3欧,妈的,这不就是问题么,翘起这一块所有电容11个,再测阻值400慢慢上到800多,正常了,毋庸置疑其中肯定有个坏的,拔掉这颗老鼠屎,焊上芯片,通电电流0.01正常了,按电源按键正常触发亮屏,清洗干净焊点准备装机,螺丝都上好了准备再次试机,奶奶的又不触发了,恼火了,这机子不好拆,再次测这堆电容又通了,搞什么东西,索性全部换掉了,装机又亮了,进系统试试没问题,拧好螺丝再试试,*脏话*火大了,又不触发?这不是要不睡觉的节奏么?又拆开,又测电感这块,又通了,无语了,想起前年修个联想E40开机就掉电问题用2个二极管改装才整好的,索性再高端管D极这里架了个二极管(这里注明正极接地负极接场管D极,不要问为什么,这个都不懂还怎么修板子),试机几次,装机再试,来回进系统关机再开机5次以上稳定,上好螺丝再开机一切正常,搞定。这里说说为什么要加二极管,有时候板子电路很多原件没老化前板子是很稳定的,打算烧电容肯定是有地方不稳定了,联想很多机子烧电容的太多但是他们都不需要额外加电容或者加二极管,或者还可能是机子没有用的太苦,这个客户每天电脑工作10小时以上,烧短路后换掉电容不稳定只能试装个二极管来稳定下,果真管用,具体思路不详,这些都别去计较,很多故障修好了都无法解释,反正就是这么修好了,机子太薄不好装也就懒得再拆开拍图了,CPU供电电管旁边的电容这个不用我详细说位置吧。

网友:
这个是2015年6月27再其他论坛上发表的,现在移到这边来供各位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