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 s22a330BW程序

楼主(2016-07-17):
三星 s22a330BW程序 谁有来个。升级长须认不到 说是最新了。VGA 线花了N跟都不行

网友:
那就拆机写,,,,,,,,,,

网友A:
在线刷不了的话  只能拆机刷了  故障是什么呢

网友:
现在手里只有这一个程序 不知能不能帮到你

三星S22A330BW LS22A330BW XF BN41-01650C SE1059LMHL-NT 25X40BV M220Z3- LA3 S22A330BW 新.zip

网友:
嗯.我也碰到过.网上直接刷很久都不行.最后拆下来硬刷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线刷不了的话  只能拆机刷了  故障是什么呢

开机显示无信号

网友:
那就拆机把芯片吹下来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