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进水后触摸屏失灵

楼主(2016-07-17):
iPhone6 plus  进水后  拆开吹干后触摸屏失灵    维修店换了个屏幕试了也不行,说是主板问题,该如何维修

网友:
查触摸芯片的条件

网友:
把黑触取下来重新接线上

网友:
换触摸ic

网友:
取下黑触摸后。注意看下焊盘有没断线

网友:
测触摸阻值,,一般都能找出问题来

网友:
好主意这个

网友:
先看触摸接口有没有虚焊、腐蚀,测触摸接口的对地二极体值、供电是否正常,然后再考虑副触摸芯片的问题

网友:
换触摸芯片

网友:
触摸芯片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