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I3独显无待机精华维修一例

楼主(2016-07-17):
昨天晚上同行送来的机器,故障是接可调电源待机0.02不触发,很明显有短路,昨天报完价今早开工,这板子修的时间稍微久了一点,走了不少弯路,用时2小时才修好,昨晚3点休息的脑壳还有点蒙,不然最多40分钟搞定。
拆开发现RT8206B处发霉了,同行说这本子经常放在厨房用,拿来的时候C壳油腻腻的,说明一下这篇帖子对初学的朋友作用不小,所以我会写的非常详细;
第一步:清晰板上所有进水腐蚀的位置,更换引脚变黑的芯片及元件,换掉RT8206B以后待机0.05,这个不用讲,联想的板子待机0.05-0.08多半是电容短路或者公共点小短(也就是说过保护隔离电路以后),20V经过PF1 PL2  PQ27 PQ6  PR152 连到3  5V高端管D级这里(这里电压测只有2.27),正常肯定20V或者19.8V,PQ6管为P沟管,S级测20V但D级2.27,这里就是首先维修范围,既然电压被拉低,首先看看旁边的PQ7 PQ8 PQ9 PQ10具体电路图里面大家要多看看是有关联的,而且PQ6的D级接个2.5V电压烧一下这几个小东西有温度,毕竟这块都发霉了,为了更好的继续查,这4个东西也换了,再试还是0.05待机,电压加到3.5V的时候问题出来了,电流3A了,最后是CPU供电高端管D级旁6个滤波电容有1个漏电,之前测阻值都有,还是为了机器更稳定也全换掉了,现在接电自动电流上到0.16停住,3  5V都出来了,除了待机电压其他电感电压全无,慢慢测,测到声卡芯片附近的时候有2个电容对地阻值35欧,移开还是一样,取掉芯片阻值正常(强调一下这板子声卡芯片焊上去就有2电容阻值会变成35,刚开始我以为声卡也烧了,其实是这样)。测到EC  1脚旁边电容阻值对地4欧肯定不正常了,移开以后继续烧,电压加到2.5V EC就发烫了,KB926QF E0 后缀E0的必须换一样的,还好手上还有全新的,换上去以后待机0.03不触发了,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76停住,这里我要先说一下,这个店里有CPU已经过了,要是0.65以下那肯定CPU没供电电压的,但是当我测CPU供电电感的时候电压只有0.78,低了,正常起码1.1V,没多想继续换了个TPS 51621,依旧,26脚 IN5V也正常也不偏低,纳闷了,修了1个多小时了修成这样要是没搞好就划不来了,一上午过去了,测PL13电感(内存槽旁边)无电压,打起精神了,肯定是这里了,PU14芯片旁边2个电容阻值全部对地40欧,肯定是这里了,芯片印的N46H这个型号,找不到一样的,手上有个G475 AMD独显板子,有2个芯片跟这个差不多型号是N4EG,不清楚定义,直接打开2个电路图对比芯片一看几乎一样的定义,换上去一试,电流刷刷上去了,接屏亮了,总结问题:RT8206B坏, CPU供电高端管D级旁电容漏电, EC坏,PU14坏,问题有点多。下面有截图可以参考一下

苏。 + 1

网友A:
这个是2013年11月19日在其他论坛发表的,移过来供各位参考。

网友:
补充一下,PU14换了以后电感电压都正常了,CPU供电电感电压1.12V正常了,之前是0.8左右

网友:
有空慢慢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2013年11月19日在其他论坛发表的,移过来供各位参考。

期待发布新的案列    还有补充  13年的维修还能记得这么清楚

网友:
弄个图纸就好了,这样看起来头晕晕的。根本记不住电阻电容电感
你说的精华

网友:
13年都搬出来了,看你一定很缺分吧,帮你加两分

网友:
我根本就没有看完

网友:
不管你是哪一年的,要是我,坏那么多,果断换板

网友:
挺厉害  不过没看明白

网友C:
最后是CPU供电高端管D级旁6个滤波电容有1个漏电,
想请教一下:你是如何烧机的?还有你是如何找到电容漏电的?

网友:
好好维修认真的学习.早日赚钱

网友:
故障挺复杂的一个板,技术不是过硬的话真不好搞

网友:
待机0.02,短路应该不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是CPU供电高端管D级旁6个滤波电容有1个漏电,
想请教一下:你是如何烧机的?还有你是如何找到电容漏电 ...

示波器啊   看看有没有毛刺啊

网友:
楼主是一波四折啊   好事多磨   也是闲的 蛋疼才会这么用心的修机   要一天接机几十台 你就不会这么用心了

网友:
坏的太多了,。可惜还不能多收钱

网友:
这工程好大,修好了能收不少钱

网友:
又学到了一点

网友(2016-08-21):
维修费高一点还值得

网友:
如果楼主13年就把这帖子发出来,也许我可以多修好几台这样的电脑

网友:
对新手启发很大,清晰。多谢楼主。

网友:
这么多问题一个多小时搞定,搁我手上半天不一定搞的定,佩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期待发布新的案列    还有补充  13年的维修还能记得这么清楚

之前一直在91那边做版主,今年那边不是发生了一些事情,不过发的帖子都还在的,有时间的话我尽量都移过来

网友:
碰到这种机器,得费不少时间,不知道楼主那边费用能收上去不

网友:
维修就要好修不好修都要修

网友:
很认真的维修,坏了不少东西。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
你这机器坏的 有点多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一直在91那边做版主,今年那边不是发生了一些事情,不过发的帖子都还在的,有时间的话我尽量都移过来

期待分享新的案列 想继续做版主可以申请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期待分享新的案列 想继续做版主可以申请下

哪里有申请的,没看到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申请的,没看到哦

可以联系 月饼老师

网友:
留着慢慢消化,太晕了

网友:
同样,楼主这维修思路要是能配上图纸,还能讲得让人容易听懂一点,一下这里电容漏电,一下那里问题,反正我是看得不大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