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打印机共享问题,请大侠们支招

楼主(2016-07-17):
         客户单位局域网台式电脑,其他XP的电脑连主机都可以连的上,就是有一台WIN 64位的台式电脑在连接主机的时候出现提示:WINDOWS无法连接打印机,打印处理器不存在。我依次在XP主机上安装了兼容X64的驱动,连接时还是出现了这个提示,重装X64位的驱动也一样,不知何故?请教有经验的坛友们?

网友:
共享主机的问题吧

网友:
WIN7 64位的吗?你的这台打印机有没有64位的系统的驱动程序?不用在XP的机子上安装64位的驱动,直接在64位的机子上安装就可以了,安装完成之后添加打印机就可以的

网友:
64的是win7吗?.? 如果是的话,...打开这台机系统服务里面的firewall服务...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去掉不兼容吧 你把xp系统的主机改成win\7 64位就好了,就能共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