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A55-M LX PLUS USB 错误

楼主(2016-07-17):
  下了几个点位。才下对,问题比较小 找起来麻烦点,碰到几个小电阻 阻值变低了。

是电阻。打错字了

网友:
USB报错  一盘都是分压电阻 的问题

网友:
华硕的吧 分压出问题了

网友:
华硕的主板提示USB报错15秒关机的还真多,

网友:
现在不像以前822  472排组  都是单个电阻

网友A:
是不是说usb过流了,15秒关机来着

网友:
华硕就爱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貌似都是华硕才出usb报错的问题把,别的没大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说usb过流了,15秒关机来着

是的就是USB_OC#15秒关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