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两台联想B470短路和死机蓝屏故障

楼主(2016-07-17):
机器型号:联想B470

版号:纬创LA47-10250-1_1104

故障:短路
早晨来上班了,同行拿了两本联想B470本本,他说一个是不开机,一个是死机蓝屏,我心里想说又是铁壳MOS管惹的祸。师傅接了后把两个本本交给我,我先把死机蓝屏的B470本本放一边,继续修不开机的B470本本,我还以为是通病是待机偏高,结果一插电流表,电流针立即跑到5A,赶紧拔掉电源线,靠,又是铁壳MOS管搞的鬼。不说了,拆。一拆出来看,傻眼了。

我勒个去,我把贴膜一揭开,唉。。。

果然烧的很黄很暴力,打开风枪,把烧黄的铁壳拆掉后,OMG,请看下图。

上管G极和S极烧的惨不忍睹啊,没办法,烙铁把烧烂的G级和S极慢慢划掉,恩,不错了,继续改小MOS管。
我找了料板找了小MOS管,拆出来后,我习惯拿起万用表对小MOS管的D极和S极对地阻值,正常。好,开启你风枪,慢慢装上去,好,请看图。

好,为了保险,先量一下PU4307的S-D极,咦?什么情况?对地组织居然是4欧姆?不会吧,难道我又把小MOS管吹坏了?赶紧把这个MOS管拆了,立即量MOS管,什么鬼?阻值正常?说明主板还有短路?量PU4307的S-D,果然是阻值不正常。我脑子抽风了,以为铁壳下管MOS管烧了,我手贱拆了下管,结果阻值一样。我一眼看上面另一个上管,心想,我怀疑是上管有坏的。
果然结果我的思路是对的,上管PU4312居然是坏的,拆出来后,量PU4307的S-D对地阻值,阻值正常,靠,原来是你啊。不说了,赶紧补小MOS管。

补完后,个人习惯量D和S、G极对地阻值正常,OK,准备上电,等会,忘了量PU4307的G-S,好吧,一量,额,什么鬼?居然是10欧姆。。。我想想好像漏了什么呢?我不甘心量PU4307的G级,阻值正常,S极也正常。又什么鬼?

于是量另外一个上管,试试量PU4313的G-S级,结果阻值正常,什么鬼啊。
再次返回到PU4307的G-S管偏低,发现疑点了,S极连接到PU4306(NCP5911)的第7脚,果然这个芯片是CPU驱动芯片,试试把NPC5911拆掉,量上管G-S,我勒个去,阻值居然正常了。。OMG,两个上管烧了,5911芯片也烧了,找了买过的5911芯片装上去,一量阻值正常,G-S阻值正常,D-S阻值也正常,OK。准备上电。

不装CPU,电源慢慢插进去,电流针跳了一下,量公共点电压正常,待机3、5V出来了,断电,把CPU和内存装上去,接屏,开机,电流针乱跳,已点亮。

拼起来测试,放电影半个小时,没有出现死机或者蓝屏,CPU没问题,OK,修好了,继续下一步修另外一台死机蓝屏的B470本本。

修完短路后,接了死机蓝屏的本本,准备开机进入系统,发现刚进入系统后蓝屏,一看最下面蓝屏代码:0X00000124,好熟悉的代码啊,好,就拆。拆出来一看,没有发现烧掉痕迹,发现里面第二个PU4306的5911芯片有点烧黑,鼻子靠近问问,果然真烧了,我把5911芯片换成新的,以为修好了,但是没好,一插电流表,电流针跑到0.2A,卧槽,待机这么偏高?我的手指摸摸已换过的5911芯片,啊,烫死我了以为5911芯片翻新的,重新换,结果待机偏高,结论是跟5911芯片无关,冷静一下,心想说,不会是上管问题吧,我就试试拆掉PU4307铁壳上管MOS管,一拆出来,果然是S极发黑,又是上管惹的祸,我又试试插电源,结果没有待机偏高,但是5911芯片有点发热,可能缺少上管而发热,我就找了小MOS管改了一下,量D-S、G-S阻值完美正常,一插电,恩,待机电流正常,公共点和待机电压出来了,OK,把CPU和内存装上去,点亮。但是测试的时候又蓝屏,换过二代B820CPU测试,结果半个小时没出现蓝屏,结论是二代I5烧成半死。

   给新人改MOS管注意事项:
1、先分辨上管的D、S、G极,别接错了。接错了,你自己去哭吧。

2、什么样适合的八脚MOS管代替铁壳上管MOS管?
      可以找个下管MOS代替上管,因为下管比上管的电流大,适合代替
3、改完后,要干什么?
      检查八脚MOS管的S级和G极是否连锡,这是必要检查的。
      还要多量G-D、G-S、D-S阻值是否正常,免得上电就出现短路。
      还要多量上管和下管的G极,不得出现阻值无穷大或者断线,后果是上电屡烧上管。
4、什么样合适的飞线呢?

这个最好的,因为漆包线本身有绝缘体的,碰到附近的元器件也没问题,但是新人说这个漆包线怎么焊不了?用刀子慢慢刮,可以焊接。
我不推荐吸锡线当成飞线,因为吸锡线本身有导电体,所以不推荐。

5、处理完毕后,用棒棒胶给改过的MOS管固定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打了这么多字,我想说,求加分。

网友A:
楼主可以 讲的很详细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 讲的很详细 谢谢分享

谢谢。。。

网友:
我居然看懂了

网友:
看懂了就好。

网友B:
故障简单  文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障简单  文笔不错

请加分。。。。

网友C:
改的那mos管能用的住吗?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D:
这样改两个管子阻值不一样用不了多久就保护了

网友E:
铁管坏了,pwm芯片已经没工作了,就是铁管漏电过来暂时让CPU工作了,所以会蓝屏掉电

网友:
图文并茂,不错不错!

网友:
加分。上管坏,cpu芯片坏,cpu坏,也是这些系列的通病了。谢谢

网友:
这些铁壳机都是通病了,

网友:
LZ运气好啊,都是B470的通病

网友:
这个看过很多,也可以买这铁管来换,不过据说这个造假得很厉害,所以还是改吧

网友F:
楼主还用棒棒胶固定啊!不错的做法!

网友:
辛苦了,铁壳场管易烧,通病

网友:
楼主好思路  学习了  加分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的那mos管能用的住吗?

我前三个月改过MOS管,到现在没返修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改两个管子阻值不一样用不了多久就保护了

还在测试中。。。
我前三个月改过MOS管,到现在还没有返修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铁管坏了,pwm芯片已经没工作了,就是铁管漏电过来暂时让CPU工作了,所以会蓝屏掉电

神解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还用棒棒胶固定啊!不错的做法!

免得拆装机把飞好的线断线了很麻烦了。

q759315349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6666为什么蓝屏你直接去看5911?是通病还是你修过类似的呢。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
碰这问题都CPU加上报价

网友:
LZ运气不错,都是B470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免得拆装机把飞好的线断线了很麻烦了。

是的!我一般贴黄胶带!另外下管会比上管更耐用么??

网友:
铁罐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 又咋地 继续扣!你再扣我叫一群人来扣你分!夸还夸不得了 我就不信了!

灌水必要扣分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

网友:
短路的好修,蓝屏的就不好弄啊

网友:
樓主,這個帖子很有竟義,以後遇到這種情況起碼少走彎路,加分支持下,感謝樓主分享。

网友:
牛逼   表示还没有改过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分析的也很好、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

木头爱吃荔枝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B470铁壳MOS管应该是通病我遇到几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