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 求助 技嘉Z68P-DS3

楼主(2016-07-17):
触发秒掉电 ,自动重启再掉电,一直循环下去,不上4pin也一样,强制上电测得CPU电压正常,右下角ITE芯片发热.然后不知道测哪里了 求指教

补充内容 (2016-7-24 19:26):
5组 VCOER没有电压

补充内容 (2016-7-25 22:52):

网友:
掉电一般是缺项供电,测测各供电先

网友A:
缺供电,或者不跑码都会引起掉电,看厂家怎么设计的了

网友B:
应该是缺电压吧,你那个芯片是那个什么接口芯片吗?你查下型号

网友:
如果没缺点呀就看看技嘉的VIN检测

网友:
发烫先把IO换了

网友C:
ITE是你说的io芯片吗,如果是的话首先就得先换掉IO。这是最起码的,如果被雷击就有可能出现楼主说的这种情况。最好在强制开机的情况下再摸下网卡和声卡看是否发烫。

网友:
有电压没出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供电,或者不跑码都会引起掉电,看厂家怎么设计的了

看了基地的帖子 学着 测量了 CPU_VTT 1.0v     VCOER没有电压 什么情况,需要上负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缺电压吧,你那个芯片是那个什么接口芯片吗?你查下型号

测量CPU-VTT正常的  ,测量就是哪个CPU供电 5组电感R80全没有电压,芯片不是IO  IO是IT8728F  ,是哪个IT8892E,正方形的,是不是主电源芯片坏了(前面还有5组从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TE是你说的io芯片吗,如果是的话首先就得先换掉IO。这是最起码的,如果被雷击就有可能出现楼主说的这种情 ...

那是扩展的PCI芯片,可以拆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扩展的PCI芯片,可以拆掉的。

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扩展的PCI芯片,可以拆掉的。

不对 拆了 开机都没反应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是扩展的PCI芯片,可以拆掉的。

好了  能触发了,但是故障依旧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好了  能触发了,但是故障依旧呢

你还是要把CPU供电先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要把CPU供电先修出来

好的 我在研究研究

网友E:
正常都正常刷BOIS拆外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是扩展的PCI芯片,可以拆掉的。

嗯  那个拆了应该对主板功能没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  那个拆了应该对主板功能没影响

那个PCI插槽应该会没用

网友:
BIOS刷了没有

网友:
没刷过,双BIOS  我对调了一下问题依旧 ,主要是 vcoer 电压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常都正常刷BOIS拆外设

双BIOS,发帖之前 就看过别人的 ‘通病’ ,对调过 问题依旧

网友:
刚刚测量了一下ISL6364    40脚EN VTT1.1V ;    11脚  10脚 12脚CPU VTTP 1.1v( 这个是VID吗  ); 38脚PWM1太难在从电源IC找脚了 没测量,测量的46脚ISEN1+   45脚ISEn1-  没有电压 。是不是ISL6464 坏了?  新手不会上图

网友:
1脚 EN PWR OVP 这是干嘛的 ?  12v正常

网友:
期待解决   跪求经验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没有呢 确定 ISL6464损坏 ,手上没有这电源管理IC  ,淘宝搜了下 61块 ,瞬间放弃了,留着拆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