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分析下广达代工DELL5470的板子关于CPU的LPT_DDR_PG_CTRL信号

楼主(2016-07-17):
背景
和老家同学(只卖电脑配件的)聊天中,他说有台DELL保险烧了,问我修不,心想保险烧了,起了保护好修啊。随便问了下板子外观,没什么坏的。就说200块寄过来给你修好。当天下午把包第二天11点过就到了(成都到深圳)顺风够快。后来修的过程有点难,仔细问了下。这电脑是客户第一天用着好的第二天就不能开机,然后拿去去,修了一个星期没修好,还和他们吵了一架。就拿走不修了,给我同学。我同学只会卖不会修,随便看了一下,就寄来给我。
维修过程
外观:电源口进来一个电感没了,电池口的一个ESD没了,看ESD的焊盘上有点锡。其他地方仔细看没动过。

动手:电感先弄锡上去连着吧!ESD没管他。测各点没短路!奇怪怎么把保险烧了。

           图纸上找到开关G1上焊条线当开关,上19V,待机电流48MA,触发55MA停顿几秒,掉回48MA。

          广达图纸有时序,按图纸时序查到VTT时没开启,此开启由CPU发LPT_DDR_PG_CTRL信号经缓冲管来开启,实测CPU没发出此信号。

         LPT_DDR_PG_CTRL信号在这里比较早出。

         VTT电压以前时序的电压测了全部正常,到这是就卡死了。出的电压3V 5V  1.05V和SUS电压(时序里有个1.8VSUS电路图里一直没找到测也没测到)VDDQ和VTTREF,另外有12V和24V电压

        把VTT电压不用CPU开启,用S3电开启,有VTT,电流还是50MA。再跳过他们,直接拉高RUN_ON,RUN电压转换出来,但电流才60MA。

       BIOS连刷两个电流还是那电流。

请各位高手把把脉啊!以前修都是随便修,修不好换呗,现在突然想把这机修好! QUANTA DAJW8CMB8E1

网友A:
单CPU的。需要CPU收到VCCST_PWRGD才能发出你说的这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CPU的。需要CPU收到VCCST_PWRGD才能发出你说的这信号。

看时序VCCST_PWRGD在VTT后面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CPU的。需要CPU收到VCCST_PWRGD才能发出你说的这信号。

这信号上拉是RUN电压上拉!这时EC没发出RUN_ON。难道先修EC为什么不发出RUN_O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时序VCCST_PWRGD在VTT后面好多!

厂家工程师乱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厂家工程师乱画

感谢!饼哥指点!!!明天修跳过他。围着EC修RUN_ON看看!

网友:
有饼哥支援   都不是事

网友:
看来以后图上的时序是不能全信了

网友:
饼哥出马,一个顶一群

网友C:
顺丰是快,运费也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丰是快,运费也高呀

光主板!还好啦!

网友:
修到二修机大概看看 不行换板 修好也收不到多少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厂家工程师乱画

今天收到EC换上,待机电流3MA,点亮修复。

网友:
这个机器的ddr3_dramrst#什么时候出呢  有大侠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