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发个三星显示器通病,型号e1920nw

楼主(2016-07-17):
发个三星显示器通病,型号e1920nw,故障是不亮机,电压5v12v正常。写个mcu程序就行了

网友:
程序呢,没有呀,,,,,,,,,,

网友:
实际维修中没有遇到,这个需要验证。

网友:
三星程序是硬伤啊

网友:
没有12v5v怎么办

网友:
换板就不用说了,就说说怎么修就可以

网友:
可以直接硬刷MCU

网友:
mcu程序论坛一大把,我就不发了

网友:
三星太多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