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LMT-S2 维修

楼主(2016-07-17):
故障1:上电跑码挡D2   根据故障现象,直奔内存而去,查其工作条件:
     1、主供电1.5V正常
     2、VTT 0.75V正常
     3、SPD   0V,打值无穷大,想来应该是断线。果不其然,如下图
                     “嗯,挺会找地方断线的,还有个电容挡住,风水不错!害我全板找了3圈

     对于这种问题,老办法,直接飞线,简单粗爆很有效。效果图如下:

   再次上电,诊断卡一路小跑到25,正常这种情况应该亮机了,抬头深邃一望,什么情况!没显示,没事,我还可以擦擦内存,再次上电,还是不显,心中十万草泥马呼啸而过........
  故障2:集显不显,独显显

   既然能跑到25,上个独显试试,果然亮了。看样子要去集显电路看看了,打开图纸如下图:

    实测两个集显主供电都正常,再次追查DAC-HSYNC等信号去往的地方,如下图
             经74门后输出HSYNC等信号到
   实测发再74门与U11、U10等芯片供电正常,VGADDCDATA/CLK经5V上拉也正常,跑线发现相关路线上也无缺件,苦思无果,又不想动BGA,看着主板上的U11与U10芯片引脚间灰尘太多,心想会不会是由这引起,于是直接上洗板水刷,再上电,很好,完美亮机。  U11与U10,亮机图如下:
            亮机图不怎么回事上传不了,各位看客只能自行脑补了~

网友:
故障1:上电跑码挡D2   根据故障现象,直奔内存而去,查其工作条件:
     1、主供电1.5V正常
     2、VTT 0.75V正常
     3、SPD   0V,打值无穷大,想来应该是断线。果不其然,如下图
                     “嗯,挺会找地方断线的,还有个电容挡住,风水不错!害我全板找了3圈

     对于这种问题,老办法,直接飞线,简单粗爆很有效。效果图如下:

   再次上电,诊断卡一路小跑到25,正常这种情况应该亮机了,抬头深邃一望,什么情况!没显示,没事,我还可以擦擦内存,再次上电,还是不显,心中十万草泥马呼啸而过........
  故障2:集显不显,独显显

   既然能跑到25,上个独显试试,果然亮了。看样子要去集显电路看看了,打开图纸如下图:

    实测两个集显主供电都正常,再次追查DAC-HSYNC等信号去往的地方,如下图
              经74门后输出HSYNC等信号到
   实测发再74门与U11、U10等芯片供电正常,VGADDCDATA/CLK经5V上拉也正常,跑线发现相关路线上也无缺件,苦思无果,又不想动BGA,看着主板上的U11与U10芯片引脚间灰尘太多,心想会不会是由这引起,于是直接上洗板水刷,再上电,很好,完美亮机。  U11与U10,亮机图如下:

网友:
这断线的地方还真是挺隐蔽的

网友:
这种如果打阻值正常的话就直接从电源接口飞线,。我一般如此

网友A:
u10  u11竟然表面看好好的,测也好好的。刷刷就好了???!!!防静电原件刷下就好了。静电释放了?

网友:
做人就是不能死板。NND之前为了飞一跟线都南水北调了。这工程真是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10  u11竟然表面看好好的,测也好好的。刷刷就好了???!!!防静电原件刷下就好了。静电释放了?

嗯,两个芯片引脚间都充满了脏物,造成了干扰,清清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10  u11竟然表面看好好的,测也好好的。刷刷就好了???!!!防静电原件刷下就好了。静电释放了?

芯片引脚间布满灰尘,导致芯片无法正常工作,清清就好了

网友:
这线断的太调皮了

网友(2016-08-23):
引用 网友B:
嗯,两个芯片引脚间都充满了脏物,造成了干扰,清清就好了

这两个芯片其实就是起到防静电和信号电压钳位作用

网友:
高手在名间学习了

网友:
嘻唰唰也可以? 晕了

网友:
U11与U10芯片,嘻唰唰就好了??!!!唉

网友:
这也是比较隐蔽的故障了、

网友:
这主板都是哪里断线,我修了三片了都是哪里断线的

网友C:
都是从接口橙色3V拉过来么·

网友(2016-11-16):
引用 网友C:
都是从接口橙色3V拉过来么·

飞线一般是从电源接口橙色线测试点拉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