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00 不触发 秒杀

楼主(2016-07-17):
机型:联想z400板号:LA-9061P
故障:不触发
   不吊胃口了,先就把解决方案写出来——此机是LID_SW#为低导致的不触发。
   现在遇到不触发的机,我都能总结出些个经验了。特别是联想的:例如联想s400、su1、s300,还有此机 z400。相信大家都遇到过,通病是开关板上的一键恢复的那个按钮坏拆掉即可,还有就是霍尔元件易坏,换掉即可。相信大家都明白,这里就不上图了。接手此机,首先也是按这两步走,先查lid,发现没电压, 嘿嘿嘿。。。。。 我就说嘛,就是你了。可量电压的时候,发现霍尔元件的三个脚都没电压。正常是上面一脚是接地,另外两脚一路接3.3v供电一路接3.3v lid信号。在这里都没电压。唉  不管啦,先拆再说。拆完以为满心欢喜的等待触发上电,坐等收钱啦。可结果是残酷的。玛德 还是一样,没反应。好吧 老老实实按触发顺序量电压吧,发现开关板只要一连接主板,连开关上面的3.3v都没了,一断开,立马主板上的3.3v就出来。立马拆掉开关板上面的一键恢复键。3.3v出了,可按开关还是没反应。这时再来找LID_SW#信号,发现该信号直接与ec相连了。ec型号是kb9012qf 可恶的kb9012 又是一带程序的ec。以为又要定一剪板的了,且剪板的还不便宜,又不能保证好与坏。就在这时,我灵机一动,既然LID_SW#无 那我给它加一个不就行了!由于该信号没有上拉电压,直接由ec发出的,于是从ec供电那里直接飞了条线到该脚。 触发 上电,哈哈 开了。。。 。 ok 整理好线路,装机测试,此机修复。

   希望能以此机的实例能够帮助各位同行,下次如果遇到同样的情况,先不忙急于定芯片,可以先把没有满足的条件人为的给它满足一下,也许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哦。

网友:
这种帖加权限

网友:
楼主好思路  学习了  加分加分

网友:
Kb9012.   有案例

网友:
权限?  为嘛?

网友:
我们不能给客户或不是维修的同行网上一搜就知到这些机的通病。 必竟这是我们幸苦的总结

网友:
思路清晰  整理的比较好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

网友:
支持加权限 要达到多少分才搜索到这帖子 做维修总结经验不易呀

网友:
这些明显的故障就不要发了

网友:
辛苦了,这系列板好像是通病,上次修过E431也是类似

网友:
多个通病一起遇到了

网友:
是啊.这么简单的问题就不要发了.发点复杂的吧.让我们都学学吧

网友:
谢谢楼主,又让我们省钱了

网友:
好象这个等级 能加权限了吗

网友:
修改一下加一下权限,免得什么人都看到!

网友:
这要是被用户百度搜索就出来了,以后就不好报价了。

网友:
能不加就不加吧,就当行善.大家都是低手到高手的

网友:
先易后难,先简单后复杂的维修顺序。必须的

网友:
好思路,这才是真正的维修

网友A:
还好楼主没有直接上图指出是哪里的问题,不然又有一大批人自动动手了

网友:
谢谢分享,支持楼主多发贴,通病加一个权限比较好。

网友:
有时候bios 问题也会引起lid#无电压

网友:
这个信号坏,还真没遇到过,不过联想有几款机型开关爱坏到时遇到几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楼主没有直接上图指出是哪里的问题,不然又有一大批人自动动手了

就让他们动呗  到时动挂了  ,他们就知道我们做维修的真才实学了

网友:
lid霍尔上也没电压就不好搞 不过能修好就行

网友:
这样做不返修么?我的怎么返修了

网友:
人为的给LID加个3.3V,不知能用多久?还是加分支持下。

网友:
碰到很多机器LID偏低。。。

网友:
碰到不触发的,休眠开关一定要先查,,经常秒杀

网友:
呵呵  谢谢 我遇到过

网友:
维修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
霍尔元件----是什么元件啊?我没遇到过。

网友B:
生意本身就不好做,你让那些半吊水的一看就给修好了,你还赚什么钱呀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了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生意本身就不好做,你让那些半吊水的一看就给修好了,你还赚什么钱呀

现在也回不去 了  怎么加权限

网友(2017-05-15):
谢谢   受益匪浅

网友(2017-06-14):
我的现象和你一样,之前也是这样做的,但不稳定,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不能时开关电压被拉低了。EC程序刷过,刷完触发过一次。现在还在研究中。有思路的大神帮忙分析下。

网友:
这个EC我也不会刷,键板的价格贵

网友:
只要抬高这个电压就可以了,就是不能合盖休眠了

网友C:
很不错的维修经验,    感谢楼主的总结   下次可以参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的维修经验,    感谢楼主的总结   下次可以参靠

                             为啥你 现在还能回复?

网友:
                     为啥你们现在还能回复

网友:
这种问题要是啊死板的修机的  就会发个EC回来了

网友E:
请问一下。这种ec程序坏了,你自己刷还是买ec啊。我有个坏的,能推荐家靠谱的店吗,我需要个ec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这种ec程序坏了,你自己刷还是买ec啊。我有个坏的,能推荐家靠谱的店吗,我需要个ec

                                                买剪板的

网友:
这种ec如果程序坏,可以刷  要专用的编程器,  可以买剪板的.

网友:
最近碰到几个联想S300    S400都是烧3v上管然后烧一片的,,看到都怕。

网友:
思路清晰  整理的比较好,感谢分享,谢谢,十分感谢

网友:
lid碰到过联想的复位小开关坏的比较多的。lid无信号应该查一下休眠电路这个强加电容易返修

网友:
我前几天也是发了一个EC带程序的    25块啊

网友:
我目前就还是个半桶水,有自知之明

网友:
谢谢楼主讲的经验 下次要多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你 现在还能回复?

可以回复啊 就是回复字数好像变成一定要40个

网友(2017-07-21):
此机的霍尔元件在小开关板上,刚开始修这种板子,就是没找到

网友:
呵呵   修不触发     我都要线量一下  lid

网友:
我也晕倒一个 群瞅瞅去

网友:
休眠开关可以去掉吧...........................

网友:
小伙子好好干有前途。。。。。。。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不触发的  开关电压是1.1V不接开关小板也是1.1V这样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之前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下次遇到可以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