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电流0.6不亮机!

楼主(2016-07-18):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G475的机子,拆开后看到是板载cpu,裸板上电电流0.6不显,bios也刷过没效,插不插内存都是一样,COMS电池也有3V,以往修到这款机都是去掉桥上的电容就好了,如今碰到这情况真是束手无策!有修改兄弟们请教下,感激不尽!

网友:
各组供电正常吗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集显供电出了么

网友:
看样子是全板供电有了。测复位

网友A:
去桥上那个电容,发个图

网友:
RTC电池有点吗

网友:
最后换桥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桥上那个电容,发个图

桥上 RTC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上 RTC的电容

没图我也还是不知道是那个电容

网友:
今天我也遇见类似问题,正在犯愁

网友:
南桥问题?没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