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屏幕亮带,是屏的问题吗?

楼主(2016-07-18):
5s屏幕亮带,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这种屏的问题多些

网友:
同意楼上的,屏坏的机会最大

网友:
还有可能是 主板问题 之前触摸黑胶坏有这样的情况的。

网友:
你不会代换屏试一下吗

网友:
你连屏都懒得换一块试吗? 有这破功夫发帖早换了屏试了。 是屏就换,不是就修。  搞不懂做维修还是SB。

网友:
有屏换屏,没屏就去查主板

网友:
这估计是屏出问题了

网友:
有条件就换一块试试

网友:
你要是修不了就拿 给别人修吧   测机屏都没一块吗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屏幕问题

网友:
有这个功夫还不如换个屏试试看

网友:
有这功夫 应该找一块屏代换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扣开背光看看是不是爆角了吧

网友:
屏大多数都是屏问题

网友:
应该是没有屏测试

网友:
肯定要换屏先试试的

网友:
这个不是很明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