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们不想活在没有信号的世界里,就赶紧来看看吧!

楼主(2016-07-18):
苹果们不想活在没有信号的世界里,就赶紧来看看吧!

  iphone5s手机信号有问题,多数为基带问题与射频电路问题。基带部分主要由应用处理器U1、基带处理器U1_RF、主电源IC U7、基带电源U2_RF、码片U6_RF组成。其中有一个不正常都会造成无基带,在iphone5s手机系统内部看不到IMEI,调制解调器一栏也为空白。

  所以手机无信号首先查看手机有无串号,如果没有串号就是基带部分的问题,与射频电路无关。如果有串号,还要看能不能识别SIM卡,如果不能识别SIM卡,与射频电路无关。如果能识别SIM,分别插入本机支持的不同运营商的卡,再查找射频部分对应的问题即可。

  基带部分故障的维修:

  首先检测基带的供电,基带有以下五路供电:

  1、测量PP_SMPS3_MSME_1V8,此信号电压为1.8V左右,在C57_RF电阻上可测量到。

  2、测量PP_SMPS5_DSP_1V05,此信号电压为1.05V左右,在C59_RF上可以测量到。

  3、测量PP_SMPS2_RF1_1V3此信号电压为1.3V左右,在 C56_RF上可以测量到。

  4、测量PP_SMPS1_MSMC_1V05,此信号电压为1.05V左右,在C55_RF上可以测量到。

  5、测量PP_SMPS4_RF2_2V05此信号电压为2.05V左右,在C58_RF上可以测量到。

图1 iPhone5S无信号故障解决

  其次检测基带时钟:

  Y1-RF的频率用示波器测量,看有无波形存在,Y1_RF的频率为19.2MHZ。然后检测复位信号,测量BB_RST_L的电压是否正常,此电压在1.8V左右,可以在R21_RF电阻上测量到此电压,R21_RF的阻值为1K欧姆,如果坏则需要更换,如果R21_RF电阻正常,还是没有1.8V的电压,就是主CPU损坏。

图2 iPhone5S无信号故障解决

  基带码片测量:

  测量码片(U6_RF)的供电,在FL4_RF上测量是否有1.8V的供电,如果没有,检查FL4_RF是否虚焊断路,或检查基带电源IC U2_RF是否损坏,如果损坏则需要更换套件(套件:基带CPU、码片、硬盘)。

图3 iPhone5S无信号故障解决

  射频电路故障维修:

  多数为射频供电不正常、接收、发射问题。要先确定射频供电正常以后再去判断收发问题。过程如下:

  手机开机插卡,在设置里进入运营商手动查找,如果可以搜索到运营商,比如:能搜索到中国移动,或中国联通就说明接收没问题,要先修发射部分,如果搜索不到中国移动或中国联通就说明接收有问题,要先修接收部分。

  接收问题维修流程:

  在实际维修中损坏较多的为U17_RF与射频IC。

  U17_RF的主要故障:查R60_RF有无2.65V供电,如果供电正常,检查ANT_SEL五组频段选择控制到基带CPU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如果以上都正常,更换U17_RF本身。排除U17_RF问题,重植或更换射频IC。

图4 iPhone5S无信号故障解决

  检查ANT_SEL_0至5的对地阻值是否一致。

图5 iPhone5S无信号故障解决

  电信版的射频部分如图所示:

图6 iPhone5S无信号故障解决

  联通移动版的射频部分如图所示:

图7 iPhone5S无信号故障解决

网友:
图文并茂,挺不错。

网友:
好文章,希望多发这种文章,让我们这些菜鸟学习学习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   收藏以后好看!

网友:
很好的帖子,领教了。。

网友:
说的好详细

网友:
这是5S  有六代的么

网友A:
好复杂,看得头晕

网友:
基地的资料果然不是盖的    想学习的抓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复杂,看得头晕

我到现在还是想不通,测量基带供电S1到S5后。还必要测量时钟吗?难道不是先有时钟后才有S1电压吗?

网友:
是不是先有时钟后才有S1到S5电压?既然测量基带供电S1有电压了,还必要测量时钟吗?直到现在我还搞不懂。

网友:
很详细,很全面的射频资料!

网友:
很酷需要多学习

网友:
我只可以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