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机开机一会后出现横向干扰花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7-18):
投影机开机一会后出现横向干扰花屏是什么问题
关机温度降下后,再开机又正常.
出现故障的时间不等.
一般DMD接触不良都是竖条花屏.
我这个是横条花屏,
请教一下大家可能是哪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6-7-22 13:18):
已修好结案。

网友A:
会不会也是DMD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也是DMD坏了呢?

可是机子冷了又正常.
最近天天高温才出现的.
DMD大概才1000小时.

网友B:
出现故障时,机器不报错吗

网友C:
DMD坏几率不大;可能是前级图像处理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出现故障时,机器不报错吗

机器不会报错,一直工作中.
最严重时全屏花屏或变黑白,就象电脑设二位元黑白
色轮清洁后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DMD坏几率不大;可能是前级图像处理有问题

按菜单键, 菜单也是一样有问题.

网友:
液晶板坏了吧

网友:
这个是DLP的,没有液晶板,只有DMD芯片.

网友C:
DLP驱动芯片看一下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器不会报错,一直工作中.
最严重时全屏花屏或变黑白,就象电脑设二位元黑白
色轮清洁后无效.

这个一般都是色轮问题呀,,可你已经查过了哟

网友:
引用 网友C:
DLP驱动芯片看一下是不是虚焊了

主芯片是BGA, 没有能力重槙啊.

网友:
昨天更换了整个前组件无效
除了主板,DMD和电源板,点灯板外, 其它全都更换还是无效(更换部件包含了色轮,色轮传感器,全机风扇等)

没有同型号的主板和DMD来试验.
在扳动主板时,没有包善, 但有时会出现图像反过来(倒装)和关灯关机的现象.
今天再补焊一下三个板子之间的插座试试

网友E:
可能是DMD芯片空焊,导致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DMD芯片空焊,导致花屏

补焊了插座及除了二个BGA芯片外的所有芯片
还是一样故障.

应该是这二个芯片或DMD的问题.

网友:
终于修好了,在最不可能的地方虚焊了。
原来一直认为是DMD驱动板的问题,大家也这样认为,结果把这板子又是拖焊又是风枪,一样无效。

后来又认为是信号输入板的问题,又是拖焊风枪全上阵,还是无效。

严重时左半边完全花屏,后来想是不是内存有问题,找了半天没有内存芯片,只好还不换内存。

后来无意发现菜单选倒装后,花屏的位置由左边变成右边。仔细想了一下,应该是前面的信号处理板有问题,不可以是DMD驱动板,
又是对信号处理板再次一阵拖焊,还是无效。 都快把它直接丢垃圾桶了。

开机再次对三个板子进行各种搬动和敲击,发现如象中间的电源输入板反映比较严重,难道是这个板子的问题???

拿上风枪一阵扫射。……。。………。 靠 终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