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X250显卡短路

楼主(2016-07-18):
显卡插到主板上就开不了机了,把前面的上管拆了,测电感阻值0.2,。独立供电线旁边的电感阻值0.6

网友:
什么个意思,想说明什么

网友:
查供电呀没有图纸有点麻烦的

网友:
gpu挂了么....?

网友:
上管S极阻 值这么低   有可能是核心挂了  先把电容拆了看看

网友:
短路电容问题多  贴片电容

网友:
说啥了这是!!!!!!!!!!!

网友:
这是坏GPU的结奏。

网友:
显卡短路 大部分都是GPU的问题

网友:
不出核心供电 同时 电阻低  大多少GPU挂了

网友:
想说明什么呢??

网友:
烧鸡大法 贴片坏,或者核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