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50D主板玩游戏一段时间花屏

楼主(2016-07-18):
如题,玩3D游戏坦克世界大概半小时也就是一局的时候出现花屏,疑似显存问题,接下来换了显卡N14P-GT-A2,现象一样,排除
因为在桌面有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干 了南桥,现象还是一样,接着干显存8颗,还是如此,没办法刷了BIOS还是一样,接着加焊了下CPU座子,还是一样
。请问论坛里的兄弟们,有啥思路的经管发言,谢谢

网友A:
要看花屏是怎么花

网友B:
你这个是几板斧哟,查都不查一下花屏时的电压信号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几板斧哟,查都不查一下花屏时的电压信号等

没法查,这个图纸有点不同,现在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花屏是怎么花

屏下边没显示,上边横条花

网友:
查查小电压,之前修到过有个1.8V电压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法查,这个图纸有点不同,现在解决了

不对,只能说正在测试是不是修好了

网友D:
既然LZ都说解决了,能不能说说是什么问题引起?屏?

网友E:
这种搞法,板子还能用吗!! 没有换官方驱动试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搞法,板子还能用吗!! 没有换官方驱动试下吗!

不是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LZ都说解决了,能不能说说是什么问题引起?屏?

刚换了滤波电容,占时正常运行

网友:
谢谢论坛里的每一位大哥

网友:
都干完了,难修呀

网友F:
现在换了电容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换了电容稳定吗

一转眼重启了一下,但没有花屏

网友:
好了吗?我自己的电脑就是这个型号

网友:
显卡的滤波电容么··

网友:
CPU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