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0v4x 电池能开机 适配器开不了

楼主(2016-07-18):
三星350v4x 电池能开机  适配器开不了、DC进电MOS管飞线直通有19v待机0.0108不开机。。。

网友:
实在不行,就直接把19V送到公共电压  飞线, 再把电池拆了

网友:
我人为诸如三星R428这种笔记本首先要检查cpu供电有没有nec大电容,再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不是吧 没有查电路吗   干嘛要飞线啊

网友:
应该是隔离电路的问题

网友:
要查保护隔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