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A78LT-M集显不亮

楼主(2016-07-18):
M4A78TL-M       独显亮,正常开机,   集显不亮,跑码正常。求大神指点

网友:
CPU集显部位 坏了吧??换个CPU试试

网友:
看下VGA口的行场等是否还有RGB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换过CPU了  就按楼上的试下吧   VGA行场信息连的元件  故障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
估计还是接口问题

网友:
接口或者北桥重点查下

网友:
换CPU 查VGA行场 RGB信号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