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带小板不能亮机

楼主(2016-07-18):
DELL N4110,

按开机后,屏幕不亮,只有电源指示灯和无线网卡灯亮

拆机,拔掉小板部分,再开机,咦,硬盘灯闪动,亮机了

小板上面有USB,网口,无线网卡,音频那些,

检查了小板,未发现有短路情况

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会是什么问题?

求该机的上电时序,小板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网友:
某个芯片损坏,卡住了

网友A:
估计大概可能是网卡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大概可能是网卡的问题吧

哦,检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