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INKPAD E555无线开关无法打开

楼主(2016-07-18):
接一台联想E555笔记本,无线开关无法打开。这种网卡与以前的网卡不一样,是迷你的那种,以前无法打开都是在网卡的20脚绝缘,就好。是无线网卡开启信号一直为高就OK,不知道这种新式的网卡是哪个脚?

网友:
56pin,论坛有个帖子,你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80745-1-1.html

谢谢!好的,我看看

网友:
还有这么搞得的,学习学习。。。

网友:
可以看图纸,不过可以先恢复出厂试一下,做个系统

网友:
强制开启试试

网友B:
估计你没有装EM驱动

网友:
论坛有相关帖子  可以试着割断  不要割太厉害 割错好还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没有装EM驱动

装了也不行,最后发现是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