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三声报警

楼主(2016-07-18):
接修一单位两台机器同型号 上电0.5左右 拆机内存电压未出,果断更换内存供电芯片 解决 两台一样故障 遇到注意一下 节省时间
芯片
供电芯片
更换内存

网友:
这中问题 我感觉可以秒杀

网友:
三声报警本来就是内存

网友:
遇到不少!芯片是不是明显发黄了

网友:
三声报警就是内存

网友:
内存供电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