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360挡LOGO

楼主(2016-07-18):
联想的Z360的机器开机出联想画面不往下走,之前用的好好的,第二天开机就这样了。IO,南桥BIOS都刷了,还是不行,求指点。

网友:
这几天收到的几乎一样的故障的机器,X1的机器,T510的都一样挡LOGO ,麻烦啊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哪个发热的IC 网线没有插,网卡灯有没有亮

网友:
桥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桥坏的时间多

网友:
z360 logo 好像修到过是显卡问题!

网友:
看看usb口好着没有

网友:
X1的机器好了,下载一个修改过的BIOS 好了,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